C6455 TCP2中TCPIC0~15有一半的寄存器写不进去

楼主(2013-06-03):
在CCS3.3下,查看寄存器的值,发现TCP2中TCPIC0~TCPIC15中,有一半的寄存器不能write,分别是TCPIC(1,3,5,7,9,11,13,15),是因为哪个控制器锁住了吗? 情况紧急,请求各位帮助,谢谢!

网友A:
应该不是锁住了吧   我觉得你的代码问题   写不进去的都是奇数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锁住了吧   我觉得你的代码问题   写不进去的都是奇数寄存器

是啊,但不是代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锁住了吧   我觉得你的代码问题   写不进去的都是奇数寄存器

我怀疑是不是edma的配置问题??

网友B:
这个应该没有写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没有写保护吧?

这些寄存器都是可读可写的啊,但现在就是还查不到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寄存器都是可读可写的啊,但现在就是还查不到原因

你用串口输出一下这些数值。

网友A:
再次查看了一下 datasheet    这些寄存器没什么区别    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次查看了一下 datasheet    这些寄存器没什么区别    问题解决了没

还没有解决啊.....试下来的感觉是这些参数都已经配到各个寄存器里了,只是TCPIC1、3、5等寄存器显示的值为0,现在就只差查看译码过程中的分支度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