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做开关管用时的问题

楼主:
我用单片机的IO口直接驱动MOS管做开关管用,连接如图,不能正常控制。
但用三极管用就可以正常,如图 ,这是为什么,我对MOS管不是很了解,只是因为三极管电流不够大,才选用MOS管。

网友A(2013-06-03):
不管有没有控制信号,你这个一直是导通的,因为你这里Vdg始终大于9V了.

网友B:
R97左端接单片机?
单片机的电源电压是多少?进一步想一想,单片机输出(I/O口)电压最高能够到多少?
结论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97左端接单片机?
单片机的电源电压是多少?进一步想一想,单片机输出(I/O口)电压最高能够到多少?
结论就 ...

明白了。。。。。

网友C:
应该可以的吧,单片机设置为开漏输出就行了。
R98太大,R97太小,要根据Pmos的导通需要来选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想差了,这电压太高,单片机的IO可能承受不住的。

网友D:
用单片机的IO口直接驱动MOS管做开关管, 不够输出的是高还是低电平, PMOS 都是导通的. 当然不行咯

网友E:
高端驱动

网友F:
单片机的IO输入电压最好不要高于单片机的电源电压,
看看很多MOS管旁的那个小二极管,
你就明白了。

网友G:
贴完整的图上来。

网友H:
2楼已经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