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p中 tcp 校验疑问?

楼主(2013-06-03):
ip, ui, TCP, AC, AD
根据查的资料TCP校验应该是 :TCP伪首部+TCP首部+数据
但是我在uip里面看程序视乎有点不理解?
#include "uip.h"
#include "uip_arch.h"

#define BUF ((uip_tcpip_hdr *)&uip_buf[UIP_LLH_LEN])
#define IP_PROTO_TCP    6

/*-----------------------------------------------------------------------------------*/
void
uip_add32(u8_t *op32, u16_t op16)
{

  uip_acc32[3] = op32[3] + (op16 & 0xff);
  uip_acc32[2] = op32[2] + (op16 >> 8);
  uip_acc32[1] = op32[1];
  uip_acc32[0] = op32[0];

  if(uip_acc32[2] < (op16 >> 8)) {
    ++uip_acc32[1];
    if(uip_acc32[1] == 0) {
      ++uip_acc32[0];
    }
  }

  if(uip_acc32[3] < (op16 & 0xff)) {
    ++uip_acc32[2];
    if(uip_acc32[2] == 0) {
      ++uip_acc32[1];
      if(uip_acc32[1] == 0) {
        ++uip_acc32[0];
      }
    }
  }
}
/*-----------------------------------------------------------------------------------*/
u16_t
uip_chksum(u16_t *sdata, u16_t len)
{
  u16_t acc;

  for(acc = 0; len > 1; len -= 2) {
    acc += *sdata;
    if(acc < *sdata) {
      /* Overflow, so we add the carry to acc (i.e., increase by
         one). */
      ++acc;
    }
    ++sdata;
  }

  /* add up any odd byte */
  if(len == 1) {
    acc += htons(((u16_t)(*(u8_t *)sdata)) << 8);
    if(acc < htons(((u16_t)(*(u8_t *)sdata)) << 8)) {
      ++acc;
    }
  }

  return acc;
}
/*-----------------------------------------------------------------------------------*/
u16_t
uip_ipchksum(void)
{
  return uip_chksum((u16_t *)&uip_buf[UIP_LLH_LEN], 20);
}
/*-----------------------------------------------------------------------------------*/
u16_t
uip_tcpchksum(void)
{
  u16_t hsum, sum;

  /* Compute the checksum of the TCP header. */
  hsum = uip_chksum((u16_t *)&uip_buf[20 + UIP_LLH_LEN], 20);

  /* Compute the checksum of the data in the TCP packet and add it to
     the TCP header checksum. */
  sum = uip_chksum((u16_t *)uip_appdata,
                   (u16_t)(((((u16_t)(BUF->len[0]) << 8) + BUF->len[1]) - 40)));

  if((sum += hsum) < hsum) {
    ++sum;
  }

  if((sum += BUF->srcipaddr[0]) < BUF->srcipaddr[0]) {
    ++sum;
  }
  if((sum += BUF->srcipaddr[1]) < BUF->srcipaddr[1]) {
    ++sum;
  }
  if((sum += BUF->destipaddr[0]) < BUF->destipaddr[0]) {
    ++sum;
  }
  if((sum += BUF->destipaddr[1]) < BUF->destipaddr[1]) {
    ++sum;
  }
  if((sum += (u16_t)htons((u16_t)IP_PROTO_TCP)) < (u16_t)htons((u16_t)IP_PROTO_TCP)) {
    ++sum;
  }

  hsum = (u16_t)htons((((u16_t)(BUF->len[0]) << 8) + BUF->len[1]) - 20);

  if((sum += hsum) < hsum) {
    ++sum;
  }

  return sum;
}
/*-----------------------------------------------------------------------------------*/
我看里面的uip_chksum(u16_t *sdata, u16_t len)为什么那个len是  -2 呢?不是一个一个的?

网友:
u16_t 是两个字节,是16位;所以len=20,每次2是正确的;最后一次减1是为了判断数据是否正好是16的倍数,否者补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