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位器的阻抗变化性能问题

楼主(2013-06-03):
比如一款电位器,其阻抗变化性能有15A/1B/3B/15C 这四种。
字母“ABC”我知道是代表三种线性关系,那它们前面的数字又代表什么?

网友A:
查厂家自己的手册,可以找到,这些东西并不是家家都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厂家自己的手册,可以找到,这些东西并不是家家都相同的。

明白了,某款电位器A类可选用10%~25%电压比的,现在选用15%的。这款电位器旋钮到中间,即得到15%电压比。

网友B:
回帖子送金币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