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DIO DMA访问字对齐问题

楼主(2013-06-03):
继解决SDIO 4位总线的读写问题后,当前涉及到DMA的写操作问题。
1.当我把写数据缓冲区定义在函数内部时(位于栈),假设缓冲区首地址为pucBuf。当我向DMA写函数传递pucBuf,pucBuf + 1,pucBuf + 2,pucBuf + 3这四个值作为写缓冲区地址时,总是能将写地址之前的数据写入。比如,pucBuf[512] = {0xaa,0xbb,0xcc,0xdd,0xee,0},当我把0xcc的地址pucBuf + 2作为写缓冲首地址传送给DMA时,0xaa和0xbb这两项也会被写进SD卡。
2.当我把写数据缓冲区定义在函数外部时(位于全局区),发现第一个数据之前会被补0写进SD卡。比如,pucBuf[512] = {0xaa,0xbb,0xcc,0xdd,0xee,0},当我把pucBuf传递给DMA作为写缓冲的首地址时,实际写入SD卡的数据为{0x00,0xaa,0xbb,0xcc,0xdd,0xee,0}。

请大家探讨指教。

网友A(2015-08-31):
STM32F2/F4的DMA支持拆分重组了,也就是buffer可以是非对齐的方式(需要在配置时使能)。
如果是F1,常用的方法是自己准备一块4字节对齐的buffer,当应用程序传进来的buffer不对齐时,使用自己的buffer,并与应用程序的buffer做memcpy。
当然,应用程序要尽量避免使用不对齐的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