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小空间系统电源设计,空间辐射和干扰如何规范

楼主(2013-06-0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飘过

网友B:
1.辐射干扰的源头是di/dt和du/dt,在满足其他性能的前提下,可以适当降低开光管的驱动速度,这样可以大大降低di/dt和du/dt。

2.pcb layout也非常重要,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主功率回路的面积要尽量小、电路中的动点(如mosfet的D极)布板面积要小,而静点(如地)则可以尽量布大一些。对易受干扰的器件(如IC),可以在其下面通过布地线来屏蔽干扰。

3.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铜箔等来屏蔽干扰源。

以上供参考。

网友B:
电磁干扰一般会采用屏蔽、接地、滤波处理。
一般是采用金属材料屏蔽,抑制电磁干扰;接地既能抑制干扰的影响,又能抑制模块或设备向外辐射干扰;滤波一般是减小电源和信号线缆对外辐射。

网友C:
这一块  还真的不是很了解   需要学一学

网友D:
向版主学习学习   顶一个

网友E:
加磁珠吧。

网友E:
吸收一下高频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