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求助

楼主(2013-06-03):
请问图上这个线圈该怎么称呼,起什么作用的呢?
名字是磁环电感吗?
谢谢!

网友A:
左图看,共四支引脚焊有导线,右图看,好像是双线并绕。
可能是共模电感。

网友B:
共模扼流圈、平衡-不平衡变压器、变压器,都有可能。要根据相关电路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图看,共四支引脚焊有导线,右图看,好像是双线并绕。
可能是共模电感。 ...

是双线并绕的,匝数比1:1,用电感测量表测了下电感,2个绕组都是450M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模扼流圈、平衡-不平衡变压器、变压器,都有可能。要根据相关电路来判断。 ...

就是说,如果起隔离作用就是变压器,滤波作用就是共模扼流圈了?

网友B:
取决于绕法,三脚那边和两脚那边相通的,扼流圈;隔离的就是变压器。

网友C:
是高频扼流圈  用过4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高频扼流圈  用过4脚的

要看绕线吧。。如果一个绕组接的是输入,另外一个绕组接输出的话,不就是个隔离变压器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看绕线吧。。如果一个绕组接的是输入,另外一个绕组接输出的话,不就是个隔离变压器么 ...

嗯 你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