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编码问题

楼主(2013-06-03):
0A        05        67        38        73        1
0A        05        77        39        73        3
0A        05        67        40        74        B
0A        05        77        41        74        D
0A        05        77        42        74        E
0A        05        67        43        74        E
0A        05        77        44        74        0
0A        05        67        45        74        0
0A        05        67        46        74        1
0A        05        77        47        74        3
0A        05        77        48        74        4
0A        05        67        49        74        4
0A        05        77        50        75        E
0A        05        67        51        75        E
0A        05        67        52        75        F
0A        05        77        53        75        1
0A        05        67        54        75        1
0A        05        77        55        75        3
0A        05        77        56        75        4
0A        05        67        57        75        4
0A        05        67        58        75        5
0A        05        77        59        75        7
0A        05        77        60        76        0
上面的数据是温度的编码,从23.8度到26.0度,请问这是用的什么编码(校验),我头疼了一个星期,也没看出来。头两列不变的估计是识别码,第三列的高字节(6、7变化的)估计是判读奇偶性的,第三列的低字节和四、五列是温度的明文,最后一列的四位码应该是校验码了,老大们帮看看啊,多谢了!

网友A:
楼主研究这玩意做啥,
如果是芯片出来的数据,有规格书。如果是自己应用,协议可以自己定

楼主(2013-07-13):
引用 网友A:
楼主研究这玩意做啥,
如果是芯片出来的数据,有规格书。如果是自己应用,协议可以自己定 ...

维修,无线测温探头发射的编码,探头MCU坏了,重新编程替换,不想动主机。

网友B:
楼主在搞反向开发啊,这个就困难了,建议买个换上的方便,要么把两边的程序一起重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维修,无线测温探头发射的编码,探头MCU坏了,重新编程替换,不想动主机。 ...

那研究这玩意没意义,还不如自己动手重写来的省事

楼主:
后来又琢磨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规律:第三列的高字节(6、7变化的)是温度明文化成二进制后里面1的个数的奇偶性,最后一位是前面几列加加减减然后MOD 16。
主要是想问问怎么结贴,老说我分配分数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