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TDS510仿真器的驱动装成这样了,设备无法识别啊?

楼主(2013-06-03):
请问为啥我的TDS510仿真器的驱动装成这样了,设备无法识别啊?

网友A:
我记得没有装过510的驱动  只装了100的驱动   刚开了一下发下也有一个510未识别   但是我的XDS100正常可以使用的

网友B:
能够仿真调试就行了。

网友C:
这个是CCS的固执病,早先的驱动体系不太好,安装完CCS后会强制的在你的注册表里加上个XDS560PCI仿真器的信息。尽管你并没有插这个仿真器。

网友A:
四楼说的有道理  似乎就是这样   我还以为是我装了XDS100后出现的

网友D:
没问题吧,用的100v2也这个状态。

网友E:
我以前碰到过类似问题,不过不知道对你合不合适,你点击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硬件管理器,把下面仿真器那个单元移除,然后接上仿真器,重启下电脑,重启之后会有一个安装向导,安装完成后,在安装文婷驱动程序,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吧,用的100v2也这个状态。

100有v2呢 啊   速度怎么样啊   据说里面的cpld换成了fpga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碰到过类似问题,不过不知道对你合不合适,你点击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硬件管理器,把下面仿真器那 ...

2楼我的答复  我只装了XDS100  还是有560的无法识别提示  重启也不提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00有v2呢 啊   速度怎么样啊   据说里面的cpld换成了fpga呢

不如560好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如560好呀。

560v2好像全部兼容的  据说要4000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560v2好像全部兼容的  据说要4000多啊

当时实验室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当时实验室买的!

在实验室资源就是多  应该好好珍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实验室资源就是多  应该好好珍惜

:lol

网友F:
仔细检查一下看看开发板是不是没有供上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如560好呀。

他也贵啊!?呵呵

网友G:
这是正常的 能用就行啊,我的也是这样的 没关系能用

网友H:
没关系吧

网友H:
肯定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