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13-06-03):
串口通信中,数据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并且每个字节都是高高低低的8位依次传输的,怎么区别每一位是属于前一个字节的还是属于后一个字节的呢? 还有,对每一位的电平都要进行不少于3次的采样,每次采样的值怎么区分是前一位电平的采样还是后一位的采样呢  ?

网友A:
这一块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应该有解决方法的

网友B:
串行通信一般有开始位和结束位进行数据对齐,这一般由硬件芯片实现

网友C:
通过停止位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