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芯片为什么检测不到数值呢?

楼主(2013-06-03):
串口发送一组数的间隔期间,每个间隔10毫秒,这10毫秒内,串口芯片为什么检测不到数值呢,必竟它能检测的数据也只是8位高低交叉的电平,发送数据的间隔期间也是有电平的,为什么 没有根据这些电平生成数据呢?

网友A:
串口也是有帧格式的,不符合帧格式的不认为是数据

网友B:
可能是信息的格式错误   导致不能被检测   个人的理解

网友C:
用示波器量一下,只要你发出来了,就一定能测量到。如果量不到,那就说明一定是没有发出来。你好好查查串口配置代码。

网友D:
波特率一致不

网友E:
如果波特率不对,搜不到数据起始标记,自然就不会采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