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驱动全桥问题

楼主(2013-06-03):
大家好,我要用IR2110驱动MOS全桥电路,VDD接5V,VCC接15V,在全桥输入直流电压15V的时候,输出是SPWM波,经过滤波以后是正弦波,我要做的是全桥要加大电压,刚用150DC试了一下,没有输出,管子也不热,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帮忙!谢!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P......

楼主:
刚加了25VDC,也不行,驱动输出是一会有信号,一会没信号,不知道这是闹哪样,我还有个疑惑,就是这个VB端的电压该接多少?求高手指导!

楼主:
现在搞明白了,那个VB就应该接15V电压再接个二极管到6管脚,可是,其他问题还没解决,驱动Q2,Q3的有没有输出了,急求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楼主:
现在这些问题都搞明白了,主要还是你变电路没有加吸收电路,加了吸收电路以后电压就可以加上去了。

网友A(2013-07-24):
“驱动Q2,Q3的有没有输出了”这个真的根“主要还是你变电路没有加吸收电路,加了吸收电路以后电压就可以加上去了”有关吗?不解

网友B:
负载要加电感吧。

网友C:
全桥移相电路 4个nmos管ds之间管子内已经有了二极管了所以应该加的是电容不是二极管,加电容的目的是为了降低mos的损耗,即实现零电压开通,零电流关断,另外驱动mos管的芯片最好有自带死区时间一般设计合理的话死区时间为14ns即可,(好一点的芯片死区时间是内部自己调整的)

网友D(2013-11-12):
你的IR2110的使用方式有问题吧,两个IR2110的4个信号应该分开控制,左桥HIN和右桥LIN不能连接在一起,同样左桥LIN和右桥HIN也不能连接在一起。控制逻辑应该是:正转时,左半桥HIN和LIN输入互补PWM波,右半桥高侧输入0,右半桥低侧输入同左半桥HIN一样。反转时同理。

网友D:
补充一点,上电后,左桥和右桥的低侧都要置1导通,给自举电容充电。时间大概有个0.1秒就够了

网友E(2014-08-07):
我想问一下,怎么控制IR2110输出互补的波形?是不是只与微处理器输出波形有关,与HIN和LIN无关  其实IR2110单独控制时候不能输出互补波形,如果想输出,可以用一个反相器,对吧?

网友F:
下载这个资料看看去elecinfo.com/gonglve/quanqiao。html

网友G(2015-01-29):
将第九脚更改为15v电压,给2110的信号也是15v的信号

网友G:
2110没有电平转换的作用

网友H(2020-07-31):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些问题都搞明白了,主要还是你变电路没有加吸收电路,加了吸收电路以后电压就可以加上去了。 ...

要加RCD电路吗

网友I:
你的 5V隔一个电容连VDD是什么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