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换问题

楼主(2013-06-03):
大家好,
      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请各位赐教,问题是这样的,目前手上有个电压表,输入电压有三个端子,110V火线,220V火线,电源零线-用作公共端,我想要一条两线的电源线作输入,如果电源线输入电压是220V的话,那电压表输入端会连接220V火线与零线,110V火线会断掉。如果电源线输入是110V的话,那电压表输入是110V火线与零线,220V火线会断掉,下面要求还要电流是达到36A的。
关于图中的X部分我想用一个东西来自动识别电压,但不知道用什么好,我也有想过用两个交流接触器去做,分别是110V40A的交流接触器带一常开一常闭,与220V40A的交流接触器带一常开一常闭的,他们之间的常闭用来给对方起互锁作用,常开端用来通电压到电压表。如图:
220V的交流接触器与110V的交流接触器,但有个问题,通220V电的一瞬间,110V的交流接触器可能会被烧掉,
大家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用交流220v或者更高的接触器,当电压高过110v就闭合220v,断开110v的,不过可能测220v时在切换瞬间把电压表烧掉。要是能有个电源,接一个判断电路,等有电后延迟一秒再测估计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