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交值流电的频率?

楼主:
我做了一个频率计,是仿真做的,我给的是触发信号,时钟信号,输入这两种信号中的其中一个能够测量出对应的频率,我现在在想怎样测量交直流电的频率,我利用硬件电路做了一个正弦波转换方波的电路,将方波输入单片机,但是无法进行频率测量,求大神解释!?触发信号、时钟信号与方波信号有什么不同?怎样测量才是正确的呢???求各位大神指点谜经!谢谢!

网友A(2013-06-03):
最简单的方法  将交流电用电阻分压法转换到一点的幅值   然后跟随比较  转换为方波  在用单片机测试方波的频率   怎么测试方波频率   如果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   可以将方波作为触发信号  接到单片机的中断口  当中断发生   开启定时器  当再次中断发生  关闭定时器  此时就会有一个定时   也就是规则方波的周期

网友B:
频率要求测量精度比较高的话,可以用锁相环做一个频率跟踪,做一个倍频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  将交流电用电阻分压法转换到一点的幅值   然后跟随比较  转换为方波  在用单片机测试方波的 ...

版主好!我是利用跟随比较器,将正弦波转换成方波,方案要求不高,我直接将方波输入单片机,数码管不显示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好!我是利用跟随比较器,将正弦波转换成方波,方案要求不高,我直接将方波输入单片机,数码管不显示 ...

将方波送入单片机  首先你应该检查你的中断是否进入  比如只用进入中断  让某个二极管闪烁一下等的方法确认一下   如果进入中断合适说明你的方波是能够触发中断的   接下来测试你的定时   有没有测试到一个周期的时间   为了准确  你也可以测试好几个方波的周期   取平均值  关于数码管显示的问题  你首先确认数码的连接法  共阴还是共阳的

楼主:
大神们,看看我的设计,提出些意见,我想测量电网频率,我附带了程序和电路,求解!怎样才能测量电网频率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