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CC接法输出下降问题

楼主(2013-06-03):
输入0.6v后,输出就下降,输入为直流稳压电源。输入电流很小。

网友A:
什么叫CC接法?图没问题吗?你想怎样呢?

CC接法,共集级接法,图应该是简化了,射级输出器

网友B:
实在没看懂,有谁解释一下这种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CC接法?图没问题吗?你想怎样呢?

CC就是共集电极。 我看到的这种接法,说是有电压跟随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CC就是共集电极。 我看到的这种接法,说是有电压跟随的作用。

“这种接法,说是有电压跟随的作用”
没错。但输出输入之间差个发射结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接法,说是有电压跟随的作用”
没错。但输出输入之间差个发射结压降。 ...

maychang 老师,现在我做的实验结果是输出到0.6v就开始下降了。而且好像输入和输出是同步的。不差发射结压降,我的输入信号是直流输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ychang 老师,现在我做的实验结果是输出到0.6v就开始下降了。而且好像输入和输出是同步的。不差发射结 ...

你的实验,电路是首帖图?
首帖图是不能工作的:没有电源,没有发射极负载。
如果不是首帖图,最好把完整电路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实验,电路是首帖图?
首帖图是不能工作的:没有电源,没有发射极负载。
如果不是首帖图,最好把完整 ...

哦 那是我在教程里边看见的图 我自己的图是这个

网友D:
LS电路GND改成电源VCC才对。

网友E:
三极管这个玩意还是太高深了。真心不明白他为什么NPN管,要BE间产生正向压降才能导通

网友F:
三极管可是电子的精髓啊,没有三极管模电数电就没得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 那是我在教程里边看见的图 我自己的图是这个

你这个图,已经不能说是共集电极电路了。
共集电极电路是对放大器而言,三极管放大,要求集电结反偏,发射结正偏。现在基极电压据你所说高于0.6V,那么该管B正C负,已经导通,有一定电流。又据你所说,发射结两端电压约为零(几乎没有电流)。这样的状态,不是共集电极工作状态。
要让该管工作于共集电极状态,如8楼所说,应该将集电极接到一个正电压Vcc上,该Vcc不能超过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耐压Vcebr。此外,最好在发射极与地之间接个电阻,数值在几百到几千欧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哦 那是我在教程里边看见的图 我自己的图是这个

LZ,你这个图不对吧。。C怎么接地了。。你找个共集级接法的电路图再来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S电路GND改成电源VCC才对。

这个图也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教程上就是接的地,我也很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图,已经不能说是共集电极电路了。
共集电极电路是对放大器而言,三极管放大,要求集电结反偏,发 ...

多谢您的指导,我会尽快尝试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