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编译

楼主(2013-06-03):
编译UBOOT时出错,我该怎么办呢,VMWARE下装的REDHAT6,交叉谝译器是ARM-LINUX-GCC3.4.1,UBOOT源码是1.1.6。

楼主:
给点意见吧,我想做UBOOT的移殖该怎么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gcc

你知道哪个版本的GCC的UBOOT可以编译通过吗,我装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gcc

我升级GCC后编译通过了,可是UBOOT支持那么多的板子我怎么知道哪个和我的板子原理图接近呢,我怎么知道我有的芯片有没有被UBOOT所支持,或者有类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升级GCC后编译通过了,可是UBOOT支持那么多的板子我怎么知道哪个和我的板子原理图接近呢,我怎么知道我 ...

先去找一个支持你的mcu的uboot,剩下的部分就只能自己移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