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401 +可控硅 电路怎么理解

楼主(2013-06-03):
假如moc3041触发 那么6脚和4脚就导通了,那左边的可控硅的控制极连在4脚, 如果左边输入的是220v交流,那光耦导通后4脚的电压不是很高嘛,左边的可控硅控制极电流都是MA的,这个电路中怎么算出控制级电流的啊,一直看不明天,网上都是这样的电路,麻烦大家给我解释解释啊

网友A:
这个问题,初学者想一天还不够,要多想。
光耦没有导通之前,4脚电压就是零线的电压。
当光耦导通瞬间,4脚电压很高,但不会接近火线电压的,是360欧姆、光耦内阻、负载阻抗的分压关系。
当可控硅被触发,光耦就不需要电流了,4脚电压接近火线电压。

网友B:
MOC3041的4脚6脚之间导通,交流电源电压经MOC3041施加在晶闸管控制极上,确实电流相当大。若交流电压瞬时值恰为最大(311V)则控制极电流将近1A。但此电流只持续极短时间,晶闸管导通后两端电压仅1V多,其余交流电压降在负载上。控制极电流立即下降到几乎为零。只要控制极能够承受这样一个极短的脉冲电流,就不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C3041的4脚6脚之间导通,交流电源电压经MOC3041施加在晶闸管控制极上,确实电流相当大。若交流电压瞬时值 ...

那我测这个晶闸管的控制极电压总是在200多伏,说明晶闸管已经损坏了,是什么原因会导致晶闸管会一直在200多伏这么高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初学者想一天还不够,要多想。
光耦没有导通之前,4脚电压就是零线的电压。
当光耦导通瞬间,4脚 ...

何止想了一天,想了N多天,就是过不了瞬间高压那个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测这个晶闸管的控制极电压总是在200多伏,说明晶闸管已经损坏了,是什么原因会导致晶闸管会一直在200 ...

控制极可能烧断。

网友C(2016-05-01):
最近在做PWM水温控制,顶一个

网友D(2022-08-05):
moc3041是过零触发 可控硅触发极有毛的大电流

网友E:
你可以这样想,电压不能突变,总有个上升段.
当开启时,假设4V电压开启,从0到4,管子导通,电压突然又被钳位到1V.  管你几百伏,它只取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