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问题

楼主(2013-06-03):
在DXP2004中的画PCB板时,所选的元件封装无法变动方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算是本身软件里面自带的元件封装也是一样的元件移动?是要在优先设定里面设定那一个呢?原理图和PCB两个界面都是一样的效果。谢谢

网友A:
应该不会啊,重新安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