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转protel99敷铜有点问题

楼主(2013-06-03):
用AD9画了块板,转成protel99的时候,敷铜出现了点问题。在敷铜之前,有些网络是没有连接在一起的,是通过敷铜来连接。当用AD9敷完铜,转成protel99格式,用protel99打开后,就出现了问题:就是protel99那里显示敷铜仍然存在,也将整个要敷的区域都敷了,但是在AD9画图时没有连接的网络在这里仍然显示没有连接。具体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AD9画的效果图

转成protel99后的效果图

AD9的设置参数

AD9转成protel99的格式

之前我画了另一块板,敷铜时的参数跟上面的一模一样,但是转换后没发现什么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我试过想在protel99那里删除敷铜,重新再敷一次。但是结果甚至出现了敷铜不可选,更无法删除的情况。
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A:
楼主输出文件应该选择4.0吧,实在搞不定先输出99文件,再99里铺铜。

网友B:
HACTCH敷铜和椭圆孔是99所不具备的两个功能。

出这种问题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