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pid水温控制

楼主(2013-06-03):
饮水机加热内胆,自带的温控器感觉比较傻瓜,想改造成PID控制的。

网友A:
用PID使用温控开关是不行的,要用温度传感器

我是担心这个做不了pwm控制
我现在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控制加热开关。继电器简单的开关控制还是采用PWM控制可控硅来控制。
这个我知道,我只利用这个水桶作为容器,使用自带的加热装置,自带的测温的我不用。我自己搞了个温度探头DS18B0,测温然后皮带闭环控制。

网友A:
用可控硅控制都很简单了,这个就是个电阻而已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做pw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采用高速pwm来控制可控硅,还是简单的低速开关控制继电器。

你那个惯性很大,周期很慢的,几个周期控制的已经很快的了

那不就没必要用pwm了?

网友A:
没有必要,就算是PWM,周期也是很大的:lol

网友C:
谁见过热水器加热采用PID控制的?
PID控制适合恒定温度的控制。
而要喝的开水,你只要一直加热,达到沸腾停止加热就可以了,和PID有什么关系?
水在100度下,是气化的临界点,无法PID控制的,也绝对没有必要。

当然,我只是纯粹的做个PID试验罢了,不必当真,呵呵。

网友D:
加热器就是一个电阻。

没有研究过加热器,不知道它是那么简单,看来是我把想复杂了

网友E:
温度系统是惯性系统,比较难控制,PID多用在恒温系统,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现在是在做恒温试验。是试验。呵呵。

网友F:
楼主想把热水器改成温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