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按公式算出的fclk是400M,调试的时候硬件里是200M呢

楼主(2013-06-03):
为什么我按公式算出的fclk是400M,调试的时候硬件里是200M呢

网友A:
说明你算错了

网友B:
恩就差一点没注意,再仔细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就差一点没注意,再仔细对一下

Mpll = ( 2 × m × Fin ) / ( p × 2s )手册里是这么写的。m = ( MDIV + 8 ), p = ( PDIV + 2 ), s = SDIV
我传的图里MDIV=92,PDIV=1,SDIV=1
MPLL=(2*100*12M)/(3*2^1)=400M啊。为什么显示200M呢斑竹:dizzy:

网友B:
改一下divider试试

网友C:
楼主设置没任何问题,只能怀疑keil有问题了,其实我在调试其他arm9的时候也发现keil资源查看的时候也是有点问题,
只要工作正常就可以了,

还期待高手出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