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时程序的取舍

楼主(2013-06-03):
在18B20的读写程序中,我觉得一些延时不需要,就将其省略。这个时候同样也能使18B20工作,我想问问这样做对传感器的读取数据的精确度有影响吗?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觉得”二字不是一个工程师应该说出口的话,数据手册给出了严格的时序要求,误差范围也很说得很明白了,所以没有觉得不觉得的,该有的延时就该有,不该有的就没有。

没有任何论据的说“行”还是“不行”,就成了街边算命的了。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式可以的,但还是按照要求的时序来比较好

网友C:
还是严格根据时序图来做吧,
行,不代表一定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觉得”二字不是一个工程师应该说出口的话,数据手册给出了严格的时序要求,误差范围也很说得很明白了,所 ...

嗯,大侠说得非常在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