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TPS54386的问题,有图

楼主(2013-06-03):
红色框框电路起什么作用啊

楼主:
小弟最近做TPS54386电源,领导问我红色框框电路起什么作用,我没想出来,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的阻容吸收电路吗?没听过二极管还需要加阻容吸收电路的啊,求哪位大侠解释一下啊。多谢啊

网友A:
是为了降低振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为了降低振铃的。

能说明白点吗?我不是很理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明白点吗?我不是很理解啊

增加这个RC后,会降低谐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这个RC后,会降低谐振频率。

可以理解为吸收电路中的尖峰电压吗?

网友B:
阻抗匹配、吸收尖峰、消除振铃
这两个地方是这个电源,电压变化最剧烈的地方。具体线路的寄生参数会导致振铃,选取合适的阻容,消耗产生振铃的能量,减低甚至消除尖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理解为吸收电路中的尖峰电压吗?

不能这么简单的认为,因为改变谐振频率的幅值受影响因素很多。但是增加RC后,会降低该幅值。其实很多时候,当EMC过不了,我们都会再续流二极管两端并上RC改变谐振频率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