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XX!=1)像这种判断语句相应的时间是固定的吗

楼主(2013-06-03):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 1);像这种判断语句相应的时间是固定的吗,(到PA的高电平开始,一直到这条语句结束)

网友A:
应该是固定的,至少我试过

网友B:
可以看一下汇编

网友C:
不会完全固定,应该略有差异。

楼主:
是这样的,有个10K的方波,要在它3个周期的每次高电平期间,设置一些东西,而且是循环的,每个100MS(用10K的方波计时)循环一次,所以对时间上要求比较高,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 1);如果不用这种方法判断它的高电平,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D:
用外部中断吧,时间很快的

楼主:
有时中断时间不固定啊

网友E:
个人觉得应该是固定的   个人的观点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可以用汇编来写,由于流水的原因,好像汇编的时间也不确定。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