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出使用共模电感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3-06-03):
        为了滤除DCDC输出高达200mv的纹波,在DCDC的输出级加入了共模电感滤波,具体的使用方法是共模电感的一段接DCDC输出的3.8V,一端接地(PGND),输出端的3.8V给后级的LDO转为3.3V,地变为中间LDO部分的地,LDO输出的3.3V再经过一个共模电感一端接3.3V,一端接LDO部分的地;输出的3.3V和一个模拟地,供给射频部分。结果是DCDC输出的3.8V经过第一级共模电感后纹波变为了100mv,由于纹波分量集中在高频部分,LDO输出3.3V纹波基本上还是100MV左右没有变化,经过最后一级共模电感后3.3V纹波进一步减小为60mv左右。
      问题在于不知道共模电感这样使用对不对,一段接电源,一端接地,地的分割以共模电感的前后两个地为分割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相当于在地上加了一个电感,如果后级电路中的高频噪声经过地线会不会在共模电感处被抑制不能很好的回流到电源地中,会不会反射回去?大家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http://www.szxltdg.com/祥隆泰电子,专注贴片功率电感,共模电感。

楼主:
这样接可以有一定的滤波效果,如果使用共模电感分割地是不是会出现问题,特别是我的系统中有射频地,数字地,AD地!!!

网友A:
DCDC输出200mv的纹波很正常啊,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B:
共模电感式滤除共模噪声的,怎么会影响你测试差模信号呢?

楼主:
比如说我的主控板的地上有一些高频噪声,理论上他们是要通过电源板回到电池的负极,但是在DCDC后加了一个共模电感,使用共模电感输出的地做为数字地,这样数字地的回流必须经过共模电感,高频的回流经过电感会不会被抑制反射回去?

楼主:
使用共模电感把各种地分开的方法我个人觉得不好!!!
大家看呢!!!

网友C:
纹波一般不超过几十mv,才算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的主控板的地上有一些高频噪声,理论上他们是要通过电源板回到电池的负极,但是在DCDC后加了一个共 ...

只要有通路,就会流过,DC/DC已经隔离了,不会引入到前端

楼主:
大家觉得这样接是否合理,有好点的接地方法吗?

网友D:
加低ESR的表贴电容和去耦电容。

网友E:
我们做DC/DC一般都控制在Ripple 3%,noise 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做DC/DC一般都控制在Ripple 3%,noise 5%,

DCDC输出一般怎么处理?
我不成熟的想法就是使用共模电感去除共模噪声,再使用电感电容组一个π来去除差模,差模主要是DCDC的开关噪声!!!

网友E:
减少DC/DC的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这个可以参考IC的layout guide

网友F:
个人认为,加π滤波比较有用。
另外,我看你的图只有电解电容,应该另加瓷片电容。

网友C:
在输出加些滤波和嵌压

网友G(2019-03-20):
输入输出加电解电容就可以减小一点,但是效果不大,你这种方法还没试过

网友H:
共模电感主要是针对共模噪声的,当然也有一定的差模电感,对于你的纹波,主要是差模电感起的作用

网友I:
加上少两个数量级的nf的电容,可以滤除高频信号干扰,最基本的电源处一般是一个uf一个nf配置

网友J(2021-11-19):
引用 网友E:
减少DC/DC的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这个可以参考IC的layout guide

正解

网友K(2024-05-19):
共模电感不是一般加在DCDC的输入级嘛 共模噪声是在DCDC芯片的IN引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