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揭密效率最高的移动电源方案

楼主(2013-06-04):
大家好,
本人将在这里揭密一个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移动电源方案,充电效率97%(2A非线性),放电效率95%(1A)97%(0.5A)。如果您不信,那就关注吧,到底你就信了,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传统的方案吧。
现在市场上的移动电源其实全是一个方案:升压IC(3.7V-5.3V) + 锂电充电管理IC + 锂电保护IC + 单片机。
传统技术的工作原理
充电:
用线性的锂离子电池充电IC,将5V输入电压降至3.6V,给锂离子电池充电;
线性降压器件的实质是一个电阻可变的器件,既然是电阻器件,通过电流就会发热。将5V电压降到3.6V其理想的效率是:(3.6/5)% = 72% 。28%的能量变成热能。移动电源是密封体,不易散热。因此充电电流受到限制(大多厂家的产品充电电流不超过700MA)。
放电:
由升压IC来完成,将电池3.6V电压升到5V输出给待充电设备。
升压电路的工作原理是,振荡产生交流高压,然后用二极管整流出直流电压。这一过程能量损耗更是巨大,在大电流(2A)放电的情况下,国产升压IC的效率不超过70%.如果对外输出10W,电池输出功率就是:10/70%=13.6W,发热量是3.6W.(近来还是出现了不少同步升压电路,效率也能做好90%。但价格不菲)
总的转换效率(电池充满电后到放完),传统技术能做到56%多点,也就是说另一半的能量在转换过程中变成了有害的热能。如果放电效率能提高10%,那就意味着您的产品容量增加了10%.
单片机:
大多数单片机没有充分发挥作用,都只是在闪灯。
如果大家感兴趣,能把贴子顶起来,本人将用最少10篇的**把整个方案的原理奉献给大家(计划是每周一篇),如果有兄弟想要试一把,我可以把原理图与软件的原代码都免费送出。

楼主:
刚才没有说这个方案的成本,现在补充,
以最大2A充电电流,最大2A放电流为例,这样一个机的BOM成本不超过4块钱,可以说是世界上成本最低的方案。明天我将给出原理图与BOM单,大家先算算成本再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没有说这个方案的成本,现在补充,
以最大2A充电电流,最大2A放电流为例,这样一个机的BOM成本不超过4 ...

4块?难到光升压电路?
有点不信

网友B:
放电效率97%@0.5A,总损耗是15mA3.7V?真要拭目以待了
总成本还小于¥4.00?俺 Kao!俺要试试,给俺吧

网友C:
静等楼主的原理图。

网友D:
楼主,先科普一下,什么是“充电效率”?

楼主:
这里的效率当然是指:能量的有效利用率。也就是输入能量与输出能量的比,这个指标是衡量设备在能量转换中自身的损耗。
充电效率:是充电器给出5V充移动电源内部电池时,移动电源把充电器的能量转换到内部电池这一过程的工作效率。
充电效率 = [(电池的电压 X 电池的充入电流)/(充电器的输出电压 X 充电器的输出电流)]%

楼主:
如何才能发电路图与BOM到这个网上让大家看到呢?我试了用图片和方法可是没有成功,

楼主:
有人知道吗?
要不这样,有感兴趣的人想要的留下个E-mail,我直接发给你们。

网友B:
回复时添加附件

楼主:
从明天开始我就要讲硬件原理,讲完大硬件讲软件的设计,

网友E:
放电效率95%(1A)97%(0.5A)。能做到这个参数,楼主真的牛人了

网友F:
0.5A放电,效率达到97,很不错。应该是开关的、同步整流吧?

楼主:
本人设计此方案耗时半年多,再用半年多的时间检验了它的稳定性,现在公开出来让移动电源的设计思路有个革命!附件中有原理图与BOM,单片机用的是STm8s003f3,单价是¥1.3元。如果用2711会更便谊,只要¥0.8元。
如果有哥们下载不了附件,请加我QQ:327444825。我发给你。

网友G:
本人将在这里揭密一个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移动电源方案,充电效率97%(2A非线性),放电效率95%(1A)97%(0.5A)。**********************************
都不知道牛皮怎么吹的
就这方案能上到90%效率都偷笑了

网友H:
顶楼主,我是来要分的

楼主:
lyjian兄台!!你说这话证明你没有看懂我的电路!你还是个门外人,也好!就从您的话我来开始讲。
电能在转换过程中主要的损耗是变成有害的热能。在电路中热是如何产生的,电流在电路中流动产生了无用功,大家都白明:是因为有电阻存在,P=I^2*R,注意是I的平方乘R!
要变换电压只有两种手段:要么升、要么降!升压只有一种方法:振荡+整流(非线性)。降压有两种方法:线性与非线性。
无论是升还是降,要效率只能是用非线性的手段。而且都要用同步法才能达到最佳效率。
升压与降压原理基本差不多,只是反相。但输出电流与电压差绝对值相同的情况下,同步降压一定比同步升压效率高!为什么?
电感中的电流不同,升压电路中电感中的电流最少是降压电路中电感中的4-6倍!在家看看前面功的等式,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得出升压降电路中的无用功之比呢?
从现在市面上卖的IC您也能看到,最谱通的国产同步降同IC,在压差小于4V时,效率都能做好90%以上,输出电流最小都在2A。而升压IC,输出电流2A可是个大数字哟!!
所以我就得出如下决论:在移动电源中,只要用降压才能把效率做到最高!有没有问题?
两组电池一串从7.6V降到5V,我用的IC的效率就是开篇时提出来的,大家现在信了不?如果您在市面上找不到这么高效率的IC,找我,原价转让.
有人说“哥你真会呼悠,谁都明天降压能做高效率,还用你现在才说。那给移动电源充电是不是要配9。5V的充电器啊?配充电器就不好卖。行不通!要不大家都用串联做移动电源!”
我告诉您吧,我最主要的发明就在这里,电池串联,降压放电,用5V充电,充电时也是降压(同步降压。这时5V降到3.7V.压差更小,所以效率更高:2A充电时,95%以上。所以我设计的东东都是2A以上充电!)
从原理图上,兄弟们可以看到只有一个降压IC。我充放电复用它,省银子!!所以才4块小洋搞定!!
困了,明天接着说。88

网友G:
单个DC-DC的效率不是整个系统的效率

楼主:
整个系统比单个DC_DC相差什么?有多少电阻分析给大家听一下,让我长长见识!

网友I:
充电的时候,能放电吗?

另外M1是何?能做电池串并联转换?

网友J:
这个要看看,好贴,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K:
楼主说说是怎样个充电方法

网友L:
呵呵,有意思,本人就是做移动电源的,楼主就是冲着个M1来到吧

网友K:
楼主还没有给大家说明啊??????????????

网友M:
好像很牛的样子,

网友N:
给出最后测试结果吧?

网友O:
楼主     原理图那个电池的地方没看懂啊     电池怎么接的   VB2   VB36哪一端、、、

网友P:
过来学习一下。没看懂。

网友Q(2013-10-15):
问一下 STM8S003  这个休眠静态电流会不会大了些

网友R:
拭目以待!!

网友S:
估计很难做到吧

网友T:
引用 楼主:
lyjian兄台!!你说这话证明你没有看懂我的电路!你还是个门外人,也好!就从您的话我来开始讲。
电能在转 ...

嘿嘿,你是来买那颗双刀双置电子开关的吧~~~

网友U:
继续顶起,看大牛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V:
唔…值得鼓励!…

网友W:
引用 楼主:

:(

网友X:
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Y:
学习一下,充电器的设计

网友Z:
这是个好贴,楼主的设计理念超前,不管这个电路是否真的那么牛,楼主的精神可嘉! 继续关注,似乎楼主坠楼不见了?

网友AA:
估计是有一定的难度,不过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AB:
5毛多钱的同步buck,但是找不到资料。

网友AC:
楼主出来继续啊!

网友AD(2013-11-18):
LZ的意思是充电的时候,两个锂电池是并联的,用5V对3.7V锂电池充电,采用降压DC/DC,效率可以很高
放电时,两个锂电池就变成串联,3.7*2=7.4V,降压到5V对手机充电,还是采用降压DC/DC,效率还是很高

如果是这样,LZ的电路好像有错误      充电路径是哪一条?放电路径又是哪一条?

网友AE:
诸位把楼层拱得这么高,楼主看来不小心摔下去了

网友AF:
只是来蹭分的

网友AG:
拜求赐教:哪位大师见过这种微型充电电池?
https://bbs.21ic.com/icview-652434-1-1.html

网友AH(2014-01-08):
我之前卖移动电源的,一直也想设计自己的移动电源。就移动电源说聚合的单个电芯一般是四千多的。一般市场的都虚标.包括品牌的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这些天比较忙,没有上来回复大家,对不起!
大家对我所提的效率不要有怀疑,我没有必要哄你们,
华硕在美国有一个移动电源品牌:newtrent,
这个方案去年起,华硕的这个品牌就在用,至今大约出了5万片板。

楼主:
这个案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功率高效。小功率没有优势,接下来我会在另一个贴子上给大家介绍一个最便谊的方案:三合一。

楼主:
顺便回复一下oneday45兄弟的问题,电路上所用到的串并转换电路,
的确是有开关,但不是你说的双刀双掷,如果按你的思路,这个开关而是三刀的。
开关是硬件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开关还要有时序,如果没有时序电池在切换时会短路的,瞬间烧菜。

网友AI:
我想试试方案,自己做个来玩玩

网友AJ(2014-02-14):
路过,房子不错可惜没有楼主的祥解,等待楼主的信息,去其他地方盖楼!

网友AK:
楼主很给力啊。。。给的参数要真能达到不是质的飞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