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配置问题

楼主(2013-06-04):
问题。如图所示、如果注释掉串口的发送中断哪一行,程序运行正常。如果没有注释,编译不通过。奇怪了。。。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啊,,大神们?

网友A:
编译不通过报的错误是什么?

网友B:
估计串口的发送中断这一行有不可见字符,导致编译出错。
可以自己重新输入一遍,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不通过报的错误是什么?

你好,是我说错了。不是便宜不通过。是程序死在那个串口中断使能函数那里,出不来,,为什么啊?

网友B:
TXE串口中断不能一直开,没数据要发送时就应该禁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是我说错了。不是便宜不通过。是程序死在那个串口中断使能函数那里,出不来,,为什么啊? ...

LS说的对,接收中断可以常开,发送中断是要发送的时候才开的,要不然当然一直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说的对,接收中断可以常开,发送中断是要发送的时候才开的,要不然当然一直中断了 ...

哦哦,,知道了,、可是我看了网上例程还有我同事他们了串口配置都是常开中断都没有问题啊。。奇怪

网友C:
发送中断,可以不用打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知道了,、可是我看了网上例程还有我同事他们了串口配置都是常开中断都没有问题啊。。奇怪 ...

这个中断其实不开都没有问题的,无论在主程序还是接收中断程序中发送,都是按照一定顺序执行的,因为是主动发起,所以不需要中断

网友D:
虽然说看到过串口中断,我们有直接CPU发,使用DMA发,觉得木有必要再加一个中断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