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问题

楼主(2013-06-04):
PCB顶层有一个区域不能布线、不能打过孔也不能敷铜是为什么,如下图所示

网友A:
不是已经敷铜了么?

网友B:
设了禁止布线区域吧 删除即可

网友C:
你把所有已经使用的层都打开,看这个位置是否有其他的东西。

楼主:
在PCB上没有做任何禁止布线的设置,所有层都打开在该处也没有显示有其他器件

网友D:
AD9的实心铺铜, 99se识别不了的

网友:
按4L的方法做

网友E:
觉得6L 说的差不多,要不按下L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