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DMAADC采样第一次值总是不对

楼主(2013-06-04):
用stm32f051做过无路DMAADC采样,都没有问题,这次想采集一路不进DMA中断,在TIM1中断中控制DMA,可是每次启动DMA得到的数组的第一个值总是错的,确实是采到了0xFFF和0x000,因为初始化数组每个元素都是1,也会出现那两个值,各位大侠给个方向。
void ADC1_CH_DMA_Config(char collectroadnum)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GPIOC Periph clock enable */
        /* GPIOC 外设时钟使能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 ADC1 Periph clock enable */
        /* ADC1 外设时钟使能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DMA1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ENABLE);
        /* Configures the ADC clock (ADCCLK) */
        /* ADCs 默认值初始化 */
        ADC_DeInit(ADC1);//选择频道
        /* 复位HSI14位 */
        RCC->CR2 &= (uint32_t)0xFFFFFFFE;
        //一次时间=(41.5 + 12.5)ADC时钟周期
        //1us 一次1.5+12.5
        /* 配置ADC时钟(ADCCLK) *///采用自带的14MHZ
        RCC_ADCCLKConfig(RCC_ADCCLK_HSI14);
        /* 当ADC1时钟被PCLK以4分频时失能抖动(jitter) */
        //ADC_JitterCmd(ADC1, ADC_JitterOff_PCLKDiv4, DISABLE);
        /* Configure ADC Channel12 as analog input */
         /* 配置ADC通道作为模拟输入 */
        if(collectroadnum==1)
                {
                        //collect 1 roa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
        else if(collectroadnum==2)
                {
                        //collect 3 roa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 ADC 配置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配置ADC1为12位分辨率的连续模式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Upward;//ADC_ScanDirection_Backward,ADC_ScanDirection_Upward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采样时间
        if(collectroadnum==1)
                {
                        // 用1.5个ADC时钟周期作为采样时间配置ADC1通道10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 ADC_SampleTime_1_5Cycles);
                }
        else if(collectroadnum==2)
                {
                        // 用41.5个ADC时钟周期作为采样时间配置ADC1通道10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 ADC_SampleTime_1_5Cycles);
                        // 用41.5个ADC时钟周期作为采样时间配置ADC1通道11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 ADC_SampleTime_1_5Cycles);
                }
        /* ADC 校准 */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 使能ADC外设(PerIdx) */
        ADC_Cmd(ADC1, ENABLE);
        /* Wait the ADCEN falg */
        /* 等待ADC结束标志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EN));
        /* Enable ADC_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ADC1 regular Software Start Conv */
        /* ADC1 定期软件启动转换 */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DMA 配置
        /* DMA1 Channel1 Config */
        //选择通道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设置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缓冲为(数组长度)
          if(collectroadnum==1)
                  {
                          //设置内存映射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RegularConvData_Tab1;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30;                          //开启通道数1 个
                  }
        else if(collectroadnum==2)
                {
                        //设置内存映射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RegularConvData_Tab2;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开启通道数2 个
                }
        //关外设地址计数地址增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内存地址计数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单次写满20就停了
        //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关内存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DMA中断
        //配置DMA循环模式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dma  DMA中断
        // Enable the DMA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清除DMA TC1标志
        // DMA1 Channel1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网友A:
感觉应该需要注意一下 启动ADC和DMA的先后顺序

网友B:
先设置好DMA然后再启动ADC试试

网友C(2016-02-20):
请问楼主:您的RCC->CR2 &= (uint32_t)0xFFFFFFFE;是关闭内部14M时钟吧,后来你也没有打开,那ADC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D(2016-08-13):
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