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错误和警告

楼主(2013-06-04):
# ** Error: (vlog-1935) Unable to move temporary file xxx to xxx.dbs.
# Permission denied. (errno = EACCES)
# ** Error: c:/altera/12.1sp1/quartus/eda/sim_lib/altera_lnsim.sv(15663): Verilog Compiler exiting
# ** Error: C:/modeltech_6.6d/win32/vlog failed.

该错误偶尔不出现时波形仿真正常,出现时无法仿真,应该不是**的问题

电脑i5,2g内存,win7系统,modelsim6.6d se

网友A:
看情况好像是权限的问题,win7下对权限的设置放低点试试吧

楼主:
该错误已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该错误已解决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错误已解决

。。。。。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3-09-24):
没人知道?

网友C:
win7权限问题

网友D(2019-04-13):
大佬,能详细说下吗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