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rotel99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3-06-04):
上图是小弟画的原理图,89C2051的引脚8和9网络号不同,但小弟导入至PCB文件后两个的网络号都变为“SENOR”,求解,纠结好久了!

网友A:
查button 网络,是否和senor短路 了
或者你的库 8 9脚焊盘编号一样

楼主:
感谢版主,小弟找出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