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家电都用什么单片机?

楼主(2013-06-04):
请问卫星解码器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单片机?变频空调里用的是什么类型单片机?硬盘录像机用什么类型单片机?手机用什么类型单片机?

楼主:
MP3用ARM还是DSP?

网友A:
拆开一个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一般是专门的MCU来处理的,别指望用通用的MCU做可以卖得了。
比如插卡音箱,主控低价可以到2元,直接插SD卡或U盘播放。
收音模块通常不到1圆。

网友C:
修改

最早空调基本用日本芯片,后来日本不地道,9年前开始很多采用欧美芯片(包括PIC),现在用什么不知道(我家里的变频空调采用PIC芯片)

网友D:
嘿嘿,买来自己拆开看呗……;P

网友E:
引用 楼主:
MP3用ARM还是DSP?

MP3的主控一般都有DSP单元。
家电运算量不大都是普通单片机。
但是要音频或者视频处理的时候单片机远远不够的,要用cpu+内存的结构。手机里也是这样的。

网友F:
FREESCALE   HITACHI   NEC   HAIER  。。。。。。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嘿嘿,买来自己拆开看呗……

拆开后会发现很多新品型号被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