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光耦输入电路更好?

楼主(2013-06-04):
如上图两种接法,我本人觉得右边那个更好,因为cpu输出要大于2Vd时三极管才能导通,而左边这个只要大于Vd就能导通
但目前我看到的基本上是左边这种接法,包括老外的电路也是
请教各位大侠,我上面分析的对吗?或者还有什么没分析到的。到底哪种接法更好些?

网友A:
分析正确。不过右图光耦导通时输入可能要比2V高一些。
哪种好,很难说,看你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B:
第一种应用会比较广泛一点。
如果驱动光耦的是12V电源的话,需要三极管隔离,那就只能采用共射极来做了。
另外,你的计算是有些问题。三极管是电流型器件,不是看电压的,即使你达到VBE的电压,但是需要足够的IB,才能使得IC=B*ib。

网友C:
公司里领导交我的原则是控制电源就用PNP的管子,控制地就用NPN的管子。如果我画右图的话会画成PNP的管子。

网友D:
CPU直接驱嘛

网友E:
如果是PIC单片机,可以IO口直接驱动

网友F:
看见未来 朋友说的对。对大部分光耦cpu直接驱动即可,一般If不大,直接驱动没有问题。

如果确实需要大电流,LZ说的对,右边好,因为关断速度快。
右边需要3.8V以上才能导通。

LZ的电路,IF大约6mA,大部分cpu可以直接驱动

楼主:
我很好奇 为什么基本上看不到右边这种用法? 求分析

如果单片机也是3.3V的工作电压,楼主右边的电路无法点亮LED。知道射随器的输出电压Vout = (alpha)*Vin,(alpha) < 1.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很好奇 为什么基本上看不到右边这种用法? 求分析

LZ这个电路,加三极管是画蛇添足,说明画这个电路的人也是一知半解,错了很正常。

瞎猜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这个电路,加三极管是画蛇添足,说明画这个电路的人也是一知半解,错了很正常。

瞎猜得,呵呵 ...

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你用过的单片机类型不多,就算单片机能直接驱动,10个20个这样的单片机输出你也这样直接接光耦吗?

网友G:
一般都用的是左边的电路,光耦可能会用PC817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你用过的单片机类型不多,就算单片机能直接驱动,10个20个这样的单片机输出你也这样 ...

单片机用的是少,所以是瞎猜的,呵呵。

如果有20个,那肯定要查cpu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用的是左边的电路,光耦可能会用PC817

能具体说说吗?我一般也用左边的,我看了很多欧美仪表上也用的左边电路,但不知道为什么,现有的知识分析还是觉得右边的好。

网友B:
第一种应用会比较广泛一点。
如果驱动光耦的是12V电源的话,需要三极管隔离,那就只能采用共射极来做了。
另外,你的计算是有些问题。三极管是电流型器件,不是看电压的,即使你达到VBE的电压,但是需要足够的IB,才能使得IC=B*ib。
所以你说的大于Vd和2Vd的说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应用会比较广泛一点。
如果驱动光耦的是12V电源的话,需要三极管隔离,那就只能采用共射极来做了。
...

我见过的电路驱动电源都是3.3v或5v的,即跟单片机电源一致,其他电压暂不分析吧,那个电阻是随便拷贝过来的,没有改,那个Vd电压分析是我表达不对,意思大家应该能看明白
还是期待各位能有更透彻的分析啊

网友H:
加三极管可能是因为CPU输出的电流较小   我正常使用根本不需要加三极管  直接将CPU信号加到图中3.3V处
另一端接地  如果信号是3.3V  串联一个220欧左右电阻即可
就你画的这两种电路来说 右图至少要2V才能正常工作  个人觉得左图响应速度更快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公司里领导交我的原则是控制电源就用PNP的管子,控制地就用NPN的管子。如果我画右图的话会画成PNP的管子。 ...

那是因为你的领导只会用8051,这个单片机io口是弱上拉,如果应用楼猪的电路,无论左右,都会导致上电的时候误动作。现代单片机io口一般缺省高阻态,上电后配置,所以左边电路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是因为你的领导只会用8051,这个单片机io口是弱上拉,如果应用楼猪的电路,无论左右,都会导致上电的时 ...

此单片机没有弱上拉,上电IO口默认输入

网友J:
哇!…少见多怪!…没有更好、只有有用就好!…
两种型式取决于电平信号状态!取决于设计者!
当然也取决于你这样的“粉丝”!…
哈哈…

网友K:
右图Ib电流的建立要克服光耦输入端的种种阻挠,所以需要更高的Ub,这也是较左图开关速度慢的原因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看见未来 朋友说的对。对大部分光耦cpu直接驱动即可,一般If不大,直接驱动没有问题。

如果确实需要大电流 ...

光耦导通一般需要2.2V,NPN要0.7V 总共2.9V就可以导通啊 不需要3.8V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用的是少,所以是瞎猜的,呵呵。

如果有20个,那肯定要查cpu的数据手册。

为什么不用GPIO的灌电流呢 ?拉电流是有限的 这样的IO用多了有风险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光耦导通一般需要2.2V,NPN要0.7V 总共2.9V就可以导通啊 不需要3.8V吧

光耦导通一般需要1.2V,NPN要0.7V , (1.2+0.7)*2=3.8因为两个4.7K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