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ADC+DMA(高频干扰问题)

楼主(2013-06-04):
我使用的是STM32F103ZET6,使用ADC1的16个通道,ADC3的5个通道,同时开启DMA传输,现在的问题是:ADC3_CH4的第一个通道我用来检测晶振(12MHz),发现如果在ADC3_CH0通道上输入12MHz的正玄波的时候,发现会引起ADC1_CH0通道上检测的电压有干扰,如果没有12M晶振输入,ADC1_CH0通道采的电压是比较稳定的,偏差只有0.1V,但是在ADC3_CH4上输入12M之后,ADC1_CH0就会有0.3,0.4V的干扰。请问有人是否遇到?

楼主:
其他通道均无干扰现象。

楼主:
总结:只需在其他通道并上一个104的电容就解决了问题!

网友A:
这个方法   我们最近也用到了   但是   会不会对单片机内部有影响   不知道   顶一个

楼主:
应该不会吧,呵呵,暂时还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