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014三极管哪家的质量好些?

楼主(2013-06-04):
最近调试电路,怀疑这个三极管质量不大好,想找个好的。请用过的指点下!

网友A:
好像没多大区别。9014特征频率150Mhz,集电极电流100mA,最大耗散功率0.4w,估计是这些参数不适合,另选型号试试。

网友B:
估计是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把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如上图,在末端输出时会有杂波。

楼主:
说明:
  这是一个接收硅光电池信号的电路,T1为一个互感线圈,正常时在末端的1N4148处无杂波,接上硅光电池后有杂波,但通过调RP1电位器也可把杂波抑制掉,但有的板就不行。
  另一奇怪现象同为这一张原理图,每次画完板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不知是为什么。

网友B:
如果采用分离元件,要考虑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对整体增益的影响。
建议测试一下放大倍数的稳定性,不光直流偏置要稳定,交流放大倍数也需要稳定才可以。
这个2个三极管的放大电路,基极输入一般串联一个电阻,或者前级的输出阻抗是恒定的,增益才稳定,否则增益和前级的输出阻抗有关。
你也可以分析一下故障板,看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否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