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102调试不通

楼主(2013-06-04):
楼主最近正在调试CP2102,焊接好之后测试过,可以收发,加上单片机的串口程序后就是接不到数据,单片机程序我用MAX232试过,接收、发送都可以,但是用CP2102就是不通,请高手指教问题所在。楼主怀疑是不是虚拟串口的问题...

网友A:
应该先测试自收发, 验证波特率和波形, 再测试与 单片机的 通信.

网友B:
“焊接好之后测试过,可以收发”怎么测试的

网友C:
短接TX,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