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操作寄存器的低4位

楼主(2013-06-04):
如题,比如8位寄存器,我现在用字节操作,如何对低4位赋值且不影响高4位?

网友A:
先取出来,再清低四位,再或你要写入的低四位,比如写入A,data=read(),data=data&0xf0,data=data|A,send(data)就行了。

网友B:
采用与指令和或指令组合实现

网友C:
unsigned char Data;

//下文中的 X 表示 0-F

Data &= 0xF0;       //低 4 位先清 0,后赋值为 X
Data |= 0x0X;

Data &= 0xFX;     //X 的某位为 0 时低 4 位相应位清0

Data |= 0x0X;      //X 的某位为 1 时低 4 位相应位置位

Data ^= 0x0X;     //X 的某位为 1 时低 4 位相应位取反

网友D:
51 倒是有个特别的指令, 对半个寄存器赋值,  XCHD 半字节交换
但不被 C 支持.
现在常见的其他处理器都得象楼上各位那样, 多条指令来完成

网友E:
嗯,二楼说得很详细……

网友F:
data = (data & 0xF0) | (i & 0x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