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外部中断共用中断线问题?

楼主(2013-06-04):
请问各位大神,在STM32外部中断配置时,把PB1 和PD1都配置成中断模式,中断线EXTI_Line1,那么在EXTI1_IRQHandler   这个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如何区别是 哪个引脚产生的中断呢?谢谢!

网友A:
可以读PB1 和PD1的当前状态来判断

网友B:
这个不是判断问题,而是当初你在设置中断引脚的时候都是不能把PB1和PD1同时设置为中断源的。如果非要设置,后面设置的会把前面的覆盖掉的。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elects the GPIO pin used as EXTI Line.
  * @param  GPIO_PortSource: selects the GPIO port to be used as source for EXTI lines.
  *   This parameter can be GPIO_PortSourceGPIOx where x can be (A..G).
  * @param  GPIO_PinSource: specifies the EXTI line to be configured.
  *   This parameter can be GPIO_PinSourcex where x can be (0..15).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EXTILineConfig(uint8_t GPIO_PortSource, uint8_t GPIO_PinSource)
{
  uint32_t tmp = 0x0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EXTI_PORT_SOURCE(GPIO_PortSource));
  assert_param(IS_GPIO_PIN_SOURCE(GPIO_PinSource));

  tmp = ((uint32_t)0x0F) << (0x04 * (GPIO_PinSource & (uint8_t)0x03));
  AFIO->EXTICR[GPIO_PinSource >> 0x02] &= ~tmp;
  AFIO->EXTICR[GPIO_PinSource >> 0x02] |= (((uint32_t)GPIO_PortSource) << (0x04 * (GPIO_PinSource & (uint8_t)0x03)));
}

网友B:
PB1和PD1不能同时设置的吧。

网友C:
读状态应该不行吧,同时发生时,进入MCU中断的线路有一条,应该会造成**fu说的覆盖现象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不过有个开发板硬件就是这么设置的,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不过有个开发板硬件就是这么设置的,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

程序拿出来看下嘛

网友D:
理论上好像不行,如果要这样用,那就在中断里用管脚状态判断了

网友E:
使用外部中断的方法,肯定是不行的,1号脚的中断是由一寄存器选择某一触发引脚的,同一时刻只能存在PA1或PD1,不能两个或多个同时存在。实在需要,只能设一个定时中断,进去检查引脚的状态。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把硬件改了,分开设计了。

网友F(2017-06-22):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好像不行,如果要这样用,那就在中断里用管脚状态判断了

没设定为中断线应该直接就不会响应中断了吧,那中断里根本也没办法靠检测电平来判定呀!

网友G:
老帖啊,漂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