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XXX 驱动过触摸屏芯片TSC2046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6-04):
有兄弟用STM32FXXX 驱动过触摸屏芯片TSC2046吗?我用STM32F407的SPI1控制的TSC2046,TSC2046的pen_irq脚是有中断产生的,但是用SPI1读的时候却发现数据读出的一直是0x00,太奇怪了,看tsc2046的 SPEC应该很简单的,我弄了2天了,百思不得其解.请用过的兄弟介绍点经验!多谢了

网友A:
没有啊.
407用的不少.

楼主:
我手边有407的开发板,直接抓过来就用了,可是没得到我想要的效果

网友B:
你首先要确保你的SPI1接口设置没有问题才行。

楼主:
这个用的开发板的原程序,接口也正常,现在查出TSC2046的dout脚一直输出低电平,等待换新的IC后再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