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刷电机角度标定及齿槽定位测试系统的设备

楼主(2013-06-04):
我们需要一个无刷电机角度标定及齿槽定位测试系统的设备,哪位可以制作?急!

大概需求
1. 通过测量找到a相反电动势的下降沿过零点,并以此作为一个基准,标定三路霍尔信号的6个边沿的角度偏差;
2. 通过伺服电机带动被测电机旋转,测试被测电机旋转一周的转矩曲线,测试转矩的幅值、相位和电机角度的对应关系。

楼主:
高手在哪?请显身吧!:handshake

楼主:
没有人回复!!只能自己顶啦~~~

网友A:
为何不买上海奥波电子的产品?上海奥波是电机测试领域的全球著名专业检测设备商。

齿槽扭矩测试有成熟产品。

齿槽扭矩很微小,可以小到0.几毫牛米,而且需要能够将微小的齿槽扭矩与很大的惯性矩、摩擦矩分离,国内外一般做不了。

这是技术难度很高的设备,找奥波肯定错不了,找别人做,极可能花钱打水漂,不好用。

专业设备须找专业厂家。

网友A:
订正:上贴中“齿槽扭矩测试有成熟产品”是指奥波。

    国外现有产品不能分离齿槽扭矩、惯性矩、摩擦矩,是测的总合成扭矩。

  奥波齿槽扭矩测试设备:
  1,自动分离齿槽扭矩、惯性矩、摩擦矩
  2,齿槽扭矩360度角度分布
  3,齿槽扭矩正负峰值、有效值
  4,齿槽扭矩谐波分析
  5,测试反电势极其波形
  6,反电势谐波分析
  7,霍尔传感器测试
  8,霍尔传感器与反电势相位差
  9,定位转矩测试

齿槽扭矩是很重要的指标,该参数会影响电机噪声,对伺服电机来说,还影响控制分辨率。

我就是奥波总工,说的是实话,请相信我。

网友B:
帮着顶起啊

楼主:
请奥波总工查阅邮件

网友A:
谢谢LZ,请LZ先直接与我司销售联系,这是我司流程,请见谅,欢迎到公司考察,当面商讨具体技术要求!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这不是说的行人摆闸嘛?就有检测开门角度,转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