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提个问题关于isd语音芯片

楼主(2013-06-04):
语音芯片为isd4004或者2560,老师要求用单片机实现语音芯片的录放功能,还有采集通道可选,采样率,采样时间可调。我想问下怎么通过单片机实现采样率的选择还有采集通道是什么意思?本人很小白的,网上没查到,厚脸来问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在线等~万分感谢

网友A:
既然用集成芯片做   肯定采样率,通道选择等都是有芯片里做的  你只需通过SPI或别的形式写寄存器值  由寄存器值确定一些采集和放音参数   如果没有相应的寄存器控制字  单片机是无能为力的   4004好像不能控制采样率吧

网友B:
楼上正解,楼主仔细看看datasheet吧……

网友C:
坐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