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3-06-04):
请问我设计的这个方波电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上电的时候灯亮一下就灭了,没有后续了,求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图片重复了,抱歉!先自己顶下,求大神快来指点啊~

网友A:
如果LM324输出为高的情况下,经过一段延时之后,运放的正端电压会低于负端电压,此时运放输出低电平,运放正端由于电阻分压,低于负端电压,会保持在这一状态。无法持续振荡

网友B:
你可以重新编辑去掉多余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LM324输出为高的情况下,经过一段延时之后,运放的正端电压会低于负端电压,此时运放输出低电平,运放 ...

谢谢!可是我还是不太明白,这里根据运放电路滞回特性,输出不是应该从正电压值(稳压值约6.3V)跳变成负值(-6.3V),然后电容放电再反向充电再次达到跳变阀值,又变成正6.3V,如此循环么?能再指点下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重新编辑去掉多余的图

简化下,主要电路就是这部分,请指点下是原理行不通还是我的参数设得有问题啊?谢谢!

200R电阻、2个5.6V稳压管多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简化下,主要电路就是这部分,请指点下是原理行不通还是我的参数设得有问题啊?谢谢!
...

这是弛张振荡器(多谐振荡器)电路。
错在你使用单电源。
分析一下。如果运放输出由高电平跳变为零(低电平),那么同相输入端也为零,按照该振荡器设计,1uF电容应该逐渐放电,当运放反相输入端电位为负时运放输出又跳变为高电平。但因使用单电源,输出最低为零,该电容无论如何也不能放电到运放反相输入端为负。
改成双电源。

网友C:
忽然发现楼主电源是用电容降压从交流市电直接取得。
这样的电源,改双电源比较容易,但应该仅运放部分用双电源,继电器部分仍用单电源(实际上是接到正负电源之间)。但继电器吸合/释放电流相差很大,需要注意这种电容降压直接取电的电路是否能够承受。

网友C:
强烈建议:不要用这样的电容降压从交流市电直接取电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忽然发现楼主电源是用电容降压从交流市电直接取得。
这样的电源,改双电源比较容易,但应该仅运放部分用双 ...

谢谢!真心求教如何改双电源啊?另外请问下为什么要强烈建议不用阻容降压呢?(因为我手头边器件有限,且觉得阻容降压很方便啊),请大神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和Vcc间加个电阻,其它多余的200Ω及ZD。

您好!谢谢,按照你的方法我加了个20K电阻,200Ω及ZD去掉了,上电后没有方波出来,测了下+in电位11点几伏,-in电位10伏左右不变。于是我又从+in端引个20K电阻接地(分压使得+in端电压约5点几伏)再上电,发现+in、-in及输出V0都是一样的电压。没有跳变发生了(没有方波了),为什么呢?     以上是改过后的电路:

网友E:
从电路形式来说,你之前的电路和按12#改进的都可以,可能你的参数设置有问题。你可以在Uo之后加一级跟随器隔离试试。其实方波振荡电路采用NE555或CD4069等电路更方便,成本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电路形式来说,你之前的电路和按12#改进的都可以,可能你的参数设置有问题。你可以在Uo之后加一级跟随器 ...

您好!我不是很明白加一级跟随器后的输出接哪里?另外如果在U0后面加的话,好像没啥意义啊,因为U0输出都稳定值了。。。。所以求能够解释清楚点么?我笨,脑子转不过弯哟~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真心求教如何改双电源啊?另外请问下为什么要强烈建议不用阻容降压呢?(因为我手头边器件有限,且 ...

电容降压太危险,人体可能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降压太危险,人体可能触电。

哦,明白,我会很小心的,谢谢!那么还要请问maychang大神双电源用这样的电路可以实现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明白,我会很小心的,谢谢!那么还要请问maychang大神双电源用这样的电路可以实现么?
...

不行。

网友F:
楼主的电容降压输出电流不会大于45mA! 楼主12V继电器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324的工作电流是多少?流过12V稳压管D7的电流又是多少?楼主计算了吗?总的工作电流超过45mA,工作电压会很低,远远低于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电容降压输出电流不会大于45mA! 楼主12V继电器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324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324工作电流倒是不会很大,继电器工作电流是最主要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不是很明白加一级跟随器后的输出接哪里?另外如果在U0后面加的话,好像没啥意义啊,因为U0输出都 ...

电路形式如上,但能否调出,没试,主要是你的电容和反馈电阻过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电路形式如上,但能否调出,没试,主要是你的电容和反馈电阻过大。

此电路可行,但那一级跟随器并没有什么用。

网友E:
避免负载影响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电容降压输出电流不会大于45mA! 楼主12V继电器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324的工作电流是多少?流过12V稳 ...

您好!我测试了下,继电器只要10mA就能吸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避免负载影响振荡!

跟随器毫无必要。
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基极电流只需要不到1mA。这么小的电流,不会影响运放输出端电压,运放的电流输出能力总在10m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形式如上,但能否调出,没试,主要是你的电容和反馈电阻过大。

您好!这里加个正反馈电阻的电路原理不是很明白,能解释下么?谢谢!

楼主:
还有电容和负反馈电阻控制的是充放电延时1uF*1M=1S,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不对的话,麻烦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形式如上,但能否调出,没试,主要是你的电容和反馈电阻过大。

您好!按照你的电路我设置参数如上,并采用了maychang的建议
省略了一级跟随器,试验成功了,灯亮灭延时,大概3秒开4秒关的
样子,非常感谢!但是我还有疑惑就是这个电路工作原理以及延时
如何计算的?您能让我明白的彻彻底底么?
  感激涕零!
                                    电子新手拜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按照你的电路我设置参数如上,并采用了maychang的建议
省略了一级跟随器,试验成功了,灯亮灭延时 ...

加正反馈电阻的原理和你之前电路是一样的,组成滞回比较。振荡频率也基本可以参考你之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正反馈电阻的原理和你之前电路是一样的,组成滞回比较。振荡频率也基本可以参考你之前电路。 ...

好的,受教了,谢谢!参数我再调整调整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大神的指导!结贴了。

网友G:
我觉得,如果继电器的供电接100R前面可能比较好,因为VCC的那个电容充满电时能带动继电器,然后前面的供电能力不够,一启动后就被继电器的电流拖死了。

楼主:
你是说串个100R电阻接继电器触发端么?那样不是限流了么?能解释清楚点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