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寄存器GPFCON

楼主(2013-06-04):
最近在看郭天祥ARM9的视频,其中关于设置GPFCON的一段代码(rGPFCON=rGPFCON|0X0000FFFF)&0xFFFFFF55;
但是GPFCON不是只有16位吗?为什么要与0xFFFFFF55呢?

网友A:
从你的截图就可以看出,GPFUP到Reserved的差值是0x4,也就是32位,只不过高16位没用罢了,从扩展性上来说,这样写明显更合理。

楼主:
啊,原来如此,真心感谢哈,我直接写成rGPFCON=FF55;效果也是一样。不过是理解方面的问题。

网友B:
&0xFFFFFF55,  这是对高16位不影响的操作.
有区别, 考虑到兼容性和未来可能的扩展, 这样写更健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