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封装选择问题

楼主(2013-06-04):
芯片有16,24,32或者48脚的甚至更多的,我想请教一下,选择时要把握什么原则?是在满足系统需要的前提下脚越少越好么?

虽然自己没有多少积分,但还是想把问题分开来问,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一般是因较少的价格便宜,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假如有的型号出的货多,也会便宜些,还有就是要考虑你的整体需求而不是单单一个项目的需求,比如说,你可以多个项目用同一个型号,这样可以方便库存,并且量大的话更有资本谈价格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