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单片机内部I/O部件,激发我们讨论的积极性

楼主(2013-06-04):
单片机内部I/O部件
  一、单片机最小体系的硬件原理接线图

、 接电源:VCCPIN40)、GNDPIN20)。加接退耦电容0.1uF
       2、 接晶体:X1PIN18)、X2PIN19)。注意标出晶体频率(选用12MHz),还有辅佐电容30pF

  3、 接复位:RESPIN9)。接上电复位电路,以及手动复位电路,剖析复位作业原理

  4、 接装备:EAPIN31)。阐明缘由。

二、单片机内部I/O部件

  学习单片机,实际上即是编程操控以下I/O部件,完结指定使命。

  1、 四个8位通用I/O端口,对应引脚P0P1P2P3

  2、 两个16位守时计数器;(TMODTCONTL0TH0TL1TH1

  3、 一个串行通讯接口;(SCONSBUF

  4、 一个中止操控器;(IEIP

三、头文件AT89x52.h

  对于AT89C52单片机,头文件AT89x52.h给出了SFR特别功用寄存器一切端口的界说

四、C言语编程根底:

  1、 十六进制表明字节0x5a:二进制为01011010B0x6E01101110

  2、 若是将一个16位二进数赋给一个8位的字节变量,则主动切断为低8位,而扔掉高8位。

  3++var表明对变量var先增一;var表明对变量后减一。

  4x |= 0x0f;表明为 x = x | 0x0f;

  5TMOD = ( TMOD & 0xf0 ) | 0x05;表明给变量TMOD的低四位赋值0x5,而不改动TMOD的高四位。

  6While( 1 ); 表明无限履行该句子,即死循环。句子后的分号表明空循环体,也即是{;}

五、在某引脚输出高电平的编程办法

  在某引脚输出高电平的编程办法:(比方P1.3PIN4)引脚)

  #i nclude //该头文档中有单片机内部资源的符号化界说,其间包括P1.3

  void main( void ) //void 表明没有输入参数,也没有函数返值,这入单片机运转的复位进口

  {

  P1_3 = 1; //P1_3赋值1,引脚P1.3就能输出高电平VCC

  While( 1 ); //死循环,适当 LOOP: goto LOOP;

  }

  注意:P0的每个引脚要输出高电平时,有必要外接上拉电阻(如4K7)至VCC电源。

六、在某引脚输出低电平的编程办法

  在某引脚输出低电平的编程办法:(比方P2.7引脚)

  #i nclude //该头文档中有单片机内部资源的符号化界说,其间包括P2.7

  void main( void ) //void 表明没有输入参数,也没有函数返值,这入单片机运转的复位进口

  {

  P2_7 = 0; //P2_7赋值0,引脚P2.7就能输出低电平GND

  While( 1 ); //死循环,适当
LOOP: goto LOOP;

**来源:上上电子网
W W W .dianzi333.com/index.php?a=article&t=search&lei=xw&search=%E5%8D%95%E7%89%87%E6%9C%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