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做电路的程序

楼主(2013-06-04):
作为一个想入门却一直还没有摸到门槛的菜鸟,
  求问做电路的具体流程是怎样?
一、芯片怎么选型,有那么多的同类芯片,我到底该选择哪一款?
二、仿真之后就可以直接做板吗?需不需要在面包板或万用板上试一下?如果是复杂的电路,岂不是很难搞?
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1.确定需求后选择方案,权衡后找到最好的。
2.复杂电路模块化设计,很多时候只需要仿真不确定的地方或关键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定需求后选择方案,权衡后找到最好的。
2.复杂电路模块化设计,很多时候只需要仿真不确定的地方或关键 ...

感谢版主大人解惑!听说有人做电路是将各个电阻、电容等元件都会算出来,并画出伯德图啥的进行分析;而也有人感觉差不多就直接拿电阻电容去试。可以说一个是理论派,一个是经验派,请问实践中到底遵循的是哪一派?谢谢!

网友A:
你说的两种人,不叫理论派和实践派,叫傻子和疯子。数学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工程是在精确和适用之间的平衡,每一个元件都要有选择的理由,计算是必要的,但是不是傻算。

网友B:
:lol。。。分析项目要求,然后确定核心的几块芯片型号,确定方案框架,设计电路图计算初步参数,进行关键模块的调试,继续修改电路,画PCB整机测试样板,焊接调试PCB板,发现问题继续修改电路参数,直到可靠完成全部功能,重新画板,完成设计并整理文档。

网友C:
第一: 定性分析
第二: 定量计算
    经验只能作为日常的一种思维习惯,但是不能用来指导设计,所有的设计必须有理论基础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项目要求,然后确定核心的几块芯片型号,确定方案框架,设计电路图计算初步参数,进行关键模 ...

学习了,收藏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