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是不是同一个usb设备的读写管道操作必须要互斥处理啊

楼主(2013-06-04):
在搞一个usb设备的驱动,该设备除0端点外,还有两个读写用的端点,分别是bulk in 与bulk out,现在要对这两个端点所对应的管道进行读写,我看wince的样例驱动中,对于管道的读写是用EnterCriticalSection与LeaveCriticalSection来互斥进行的,所以我的驱动中也进行了互斥处理,能够正常读写,但是现在我想把它改成不互斥读写,也就是去掉EnterCriticalSection与LeaveCriticalSection,结果读写数据时就出错了,出错代码为:USB_DEVICE_NOT_RESPONDING_ERROR或者USB_CANCELED_ERROR,所以我想问的是,是不是同一个usb设备的读写管道操作必须要互斥处理啊

网友A:
如果要修改为不互斥,代码也要修改吧,不是简单的去掉互斥操作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