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这两条powerPC指令,说明书是不是写错了

楼主:
按照说明书的功能描述(n<-sh5||sh04;  r<-ROTL64((RS),n)......):rldicr的功能是寄存器RS左移SH位,“并保留0到ME位”. 但实际功能(Rotate Left Double Word Immediate then Clear Right)是把寄存器RS左移SH位,并把0到ME位清0.

楼主(2013-06-04):
谁来分析下啊,说明书犯这种低级错误不可能啊,应该是我哪里分析有问题。

楼主:
这里 “||”是个连接符,比如“100||010” 《==》“100010”
MASK(a,b) 是生成一个数,a到b位是1,其它位是0

楼主:
好像明白了,在powerPC中,一个62位或32位数,最高位的位序号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