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作为电压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3-06-04):
最近打算用LM324作为电压比较器,请问有经验的朋友,LM324作为电压比较器时的输入偏差有效值是多少?说白了就是(V+) - (V-) >= X, X为多大时,LM324输出高电平?同样的(V-) - (V+)  >= Y,Y为多大时LM324输出低电平?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输出高电平/开环放大倍数

网友B:
几个 TO 几十个MV。(根据厂商不同)

网友C:
输入失调电压,一般是几个mV

网友D:
对, 就是输入失调电压.
根据手册, 最大为 7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