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4层板一般内电层安全间距设置多少啊?

楼主(2013-06-04):
(无正文)

网友A:
我一般就设20~30mil

网友B:
相邻电源层电压差越高的话隔得越远就越好,当然普通的30、50就够了,如果5V以内20Mil就够了。地层分割的话建议50mil以上

网友C:
多层板你们发去厂家做,都导出什么格式,从哪导出?我是Documents下-选中PCB文件-点右键-导出-类型选所有文件-保存。